请教:运放PSRR的含义

楼主(2015-06-15):
运放PSRR的详细定义,就是当运放的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会引起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又是失调电压),这两个变化的比就是运放的PSRR。

请问这个“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是指相对谁的变化,一般运放的供电电压都是一个范围值,那么这个电源电压变化是指谁呢?

网友A:
它自己的波动,比如说从5V变成了5.1V。单电源是VCC-GND,双电源生V+-V-

网友B:
就是电源(对地)叠加一个干扰,然后看输出(对地)随此干扰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自己的波动,比如说从5V变成了5.1V。单电源是VCC-GND,双电源生V+-V-

是相对谁的波动,运放的供电一般是有个范围的吧,假设是5V单电源运放,供电范围是4.9~5.1V,那么此时是相对于谁的变化,是4.9还是5.1还是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源(对地)叠加一个干扰,然后看输出(对地)随此干扰的变化。PSRR定义为:输出随电源干扰的变化/电 ...

是相对谁的波动,运放的供电一般是有个范围的吧,假设是5V单电源运放,供电范围是4.9~5.1V,那么此时是相对于谁的变化,是4.9还是5.1还是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相对谁的波动,运放的供电一般是有个范围的吧,假设是5V单电源运放,供电范围是4.9~5.1V,那么此时是相 ...

相对于叠加在电源上的干扰。

譬如你所说的单电源运放,电源从5V变动到5.1V(或降低到4.9V)变化了0.1V,然后看输出受其影响变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地叠加在电源上的干扰。

譬如你所说的单电源运放,电源从5V变动到5.1V(或降低到4.9V)变化了0.1V ...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的供电当然是相对于地的
但是运放的手册推荐供电是一个范围,假设是5V单电源运放,供电范围是4.9~5.1V,那么此时是相对于谁的变化,是4.9还是5.1还是5?

网友A:
相对于它自己的。当电源从某个值变化到另一个值,输出可能发生变化,这两个变化的比值才是PSRR的意义。至于电源电压具体是多少那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的供电当然是相对于地的
但是运放的手册推荐供电是一个范围,假设是5V单电源运放, ...

运放可以是宽电源电压供电的,譬如有的运放可以是5V至15V。如果手册中给出具体不同电源电压下的PSRR,则其就是相关电源电压下的具体PSRR。

至于说5V供电的运放(给出电源电压范围为4.9至5.1),当然以5V为规定电源电压然后叠加干扰。

这些都是器件手册中关于参数定义的基本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可以是宽电源电压供电的,譬如有的运放可以是5V至15V。如果手册中给出具体不同电源电压下的PSRR,则 ...

谢谢

网友C:
这翻译。。。无语了。电源抑制比就已经很清楚了,非得加上“电压”,

网友D:
相对于你当时调试定型时候的电压

网友E: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你当时调试定型时候的电压

那按照你说的这个是无法通过计算得到PSRR对输出的影响,必须基于一定的测试才能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按照你说的这个是无法通过计算得到PSRR对输出的影响,必须基于一定的测试才能计算? ...

比如:
你产品调试好了,在准准的5V电压下,你觉得得到的结果是ok的,那么一段时间后,电源电压变成了5.1V,
于是这个100mV会通过PSRR及放大倍数反应到输出上。5V就是个电源参考,明白了吗?
所有的计算都是理论,只有实际测量的才是真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
你产品调试好了,在准准的5V电压下,你觉得得到的结果是ok的,那么一段时间后,电源电压变成了5.1 ...

再请教个问题
运放输出精度的计算,例如共模电压的影响、偏置电流的影响、电源抑制比的影响、运放失调电压的影响等等

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影响累加在一起吗?

是的,所以想通过计算得到准确的值是很难的,产品要想做的精度高,必须要有高精度的参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你当时调试定型时候的电压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