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MCU方案】+基于MSP430的远程蓝牙解锁方案

楼主(2015-06-15):
功能介绍:利用手机的蓝牙与微控制器进行连接,从而让微控制器控制电机拉开门梢开门,以此使那些总忘记带钥匙的人能够进入。
方案描述:通过手机端的蓝牙与蓝牙模块相连,从而控制MSp430单片机,实现我们需要的目的。MSp430通过驱动电路驱动步进电机工作,完成解锁功能。

网友A:
这个远程蓝牙解锁方案的,采用解密的方式?还是?看下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远程蓝牙解锁方案的,采用解密的方式?还是?看下的啦

就用手机端的蓝牙助手,发送指令,与单片机内预设的指令一样就让单片机执行命令

网友B:
通过手机端的蓝牙与蓝牙模块相连,从而控制MSp430单片机,实现我们需要的目的。MSp430通过驱动电路驱动步进电机工作,完成解锁功能。

网友B:
这个方案还是挺不错的,现在市面上有卖无钥匙的自动锁的,跟这个比较相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还是挺不错的,现在市面上有卖无钥匙的自动锁的,跟这个比较相关的吧。。 ...

恩,可能也用了这个原理,但也可能是其他的方案。:(还没见过无钥匙的自动锁

网友C:
这个创意不错,但是不知道安全吗,

网友D(2015-12-28):
楼主有原理图能借鉴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用串口操作的吗

网友:
如何有效地保护通信呢

网友E:
这个通信协议怎么定义的

网友E:
如果是数字密码也不是很难破译。

网友F:
有没有配套的上位机?

网友F:
还是手机app的连接。

网友G(2018-04-03):
楼主用的是什么蓝牙模块呢?

网友H:
可以设计远程解锁了。

网友I:
蓝牙配对有要求吗

网友J:
做指纹识别更简单一些。

网友K:
加密性怎么样

网友L:
楼主的设计方案验证了?

网友J:
现在的解锁都是内表层的指纹识别。

网友K:
这个的蓝牙加密性不好的话,随便都能**了。

网友L:
最近想做一个加密锁试试。

网友H:
现在摩拜单车就是远程解锁。

网友I:
是不是能通过硬件**呢

网友M:
这个看着方案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这个远程蓝牙解锁方案的,采用解密的方式?还是?看下的啦

应该是蓝牙远程解锁。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这个远程蓝牙解锁方案的,采用解密的方式?还是?看下的啦

不过现在可以做wifi的控制。

网友M:
就跟现在的电子锁性质差不了。

网友:
验证成功了吗

网友O:
是不是蓝牙配置成功就可以解锁呢

网友:
通信数据是否加密?能够**吗

网友O:
这个的蓝牙都是串口的,串口的芯片应该怎么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