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GPRS模块的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有做过GPRS数据上传的没有,一次发送的数据超过多少,会因为网络信号问题出现发送失败的问题???

网友A:
没做过;

网络信号不好,发送失败或丢数据,肯定是正常啊;
校验,握手还是还要加的;

网友B:
是不是还要看GPRS缓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

网络信号不好,发送失败或丢数据,肯定是正常啊;

握手,校验都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看GPRS缓存大小

GPRS要什么缓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握手,校验都有啦

那丢数据,就重新发呗;

网友C:
做好网络通讯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好网络通讯协议啊!

能说具体吗?我做开发板应用开发的,GPRS模块发送数据只需要发送一条连接IP和端口号的指令,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网友D:
用中断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