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节3.7V锂电池串联充放电管理方案推荐

楼主(2015-06-15):
各位,麻烦推荐一下,8节3.7V锂电池串联充放电管理方案
成本方面有所考虑。
3Q

网友A:
我们这有理光的锂电池保护IC方案,有没有兴趣考虑下

网友B:
这个只能是监控
比如 LT6803 ISL94212 等

网友B:
根据检测每一节电池电压来进行充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有理光的锂电池保护IC方案,有没有兴趣考虑下

麻烦将资料上传到帖子里可以吗,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检测每一节电池电压来进行充电控制

3Q,我仔细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将资料上传到帖子里可以吗,谢谢先

这是理光3-5节多节锂电池保护IC。规格书里面有详细介绍,8节的话可用两颗IC级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