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市电的基础上叠加一个电流源?

楼主(2015-06-15):
碰到一个难题,特来请教大侠。有个项目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让一个16A的可控硅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有门极信号),但是可控硅有最小维持电流50mA,如果用电阻来做负载的话功率大约有10W,太高了,发热严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负载功率变得更小?我想在市电的基础上叠加一个50mA的电流源是否可以?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可以借鉴?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阻容电路 驱动一个可控硅 功率0.5W内

网友B:
思路就有问题。
过零本来就会截止,你加东西有意义吗?

网友C:
用变压器将220V降压到你认为合适的电压,比如12V,串200Ω左右电阻,功耗还不到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