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寄存器地址定义问题

楼主(2015-06-15):
#define _GetENDPOINT(bEpNum)        ((u16)(*(EP0REG + bEpNum)))

#define ENDP0   ((u8)0)
#define ENDP1   ((u8)1)
#define ENDP2   ((u8)2)
#define ENDP3   ((u8)3)
#define ENDP4   ((u8)4)
#define ENDP5   ((u8)5)
#define ENDP6   ((u8)6)
#define ENDP7   ((u8)7)

这个地址经过计算,偏移00h, 01h,02h……

楼主:
USB寄存器映像 ,寄存器和描述的不一样啊

网友A:
F1的USB库有两个,一个是最新的Cube库,一个是legacy的全速USB设备库。

顶楼代码是哪个库里的,请说明。

网友A:
代码里是16位指针,因此每个端点的寄存器,即EPnR是2个字节地址的间隔,但这个是从AHB的角度。

而从手册上的register map表格看到的,间隔4个地址,是从APB角度来列出的。因为:

Due to the common limitation of APB1
bridges on word addressability, all register addresses are aligned to 32-bit word boundaries
although they are 16-bit wide.

网友B:
括号放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