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QX 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15-06-15):
想问一下mqx文件系统中,fopen文件,有几种方式,目前只看到了“r”和“w”方式,“w”方式打开文件后,原有文件会被删除和重新创建,如果做插入操作就比较难实现,请问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A:
MFS有种 "a"追加的打开方式,写在文件末尾, 楼主参考下MQX_MFS_User_Guide中 fopen的说明吧

网友B:
rw是不是也可以,a是追加打开吧

网友:
应该和C语言的打开方式一样一样的。

网友C:
C语言能用的这个都能用吧

网友D:
fopen是C语言中的吧,只要是C中的格式都支持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参考使用手册即可

网友E:
这个fopen是C语言中的函数,所以C语言中支持的格式在这里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