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串口问题

楼主(2015-06-15):
ke02,串口不动作,怎么配置都不行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串口?
另外,你用的板子是FRDM-KE02吗?
这个板子的串口是UART1 PTC6,PTC7。
你可以跑下官方代码。
另外,如果用的是FRDM板子,你要到设备管理子中检查下你的串口是否存在。

网友B:
我估计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我好多次原因就是波特率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C:
认真查查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多半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UART中断接收问题。
原因是官方的KE02中断代码没有添加中断接收,只有中断发送,所以中断接收需要楼主自己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