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经LM324采样交流点数做FFT

楼主(2015-06-15):
函数信号发生器生产1V交流正弦波取代 电压电流信号。原理图是按照产品(可以检测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各相谐波)上面画的。可是这个图好像是把324当比较器用了。是如何实现采样点数做FFT的呢?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正确吗?运放的直流参考电压是悬空的吗?
这是反向放大器,不是比较器。

网友B:
仪表拿掉,电路画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拿掉,电路画全。

您好,我已经把电路部分画全了。在仿真的时候依旧出现的是方波。能帮我在看下是否电路部分哪里有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原理图正确吗?运放的直流参考电压是悬空的吗?
这是反向放大器,不是比较器。 ...

您好,我已经把电路部分画全了。能帮我再看下是否电路部分哪里有错误吗?

网友A:
1、参考直流电平,UFF,是其中一个运放提供的,但是运放输出禁止直接对地并联电容的,要串联一个小电阻。
2、UFF电压,大约2.2V,5V的LM324,中间电平不是5V的一半呀,正弦波的高电平部分会先饱和失真的。
3、运放输出,有1K/10nF低通滤波,注意对高次谐波的影响。我没有计算过。你自己计算一下。
电路没有什么大错误,仔细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考直流电平,UFF,是其中一个运放提供的,但是运放输出禁止直接对地并联电容的,要串联一个小电阻。
2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老师在1点中说指的是:将10UF的电解电容去掉,然后在lm324,8、9脚的节点后串联一个几百欧的小电阻到PT后面的UFF吗?
2点中,中间电平不是5v的一半,是否降低正弦波的电压可以避免出现高电平饱和失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