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分享】PIC16F1503读写flash所有函数

楼主(2015-06-15):
也在本站找过这个资源,没有合适的,后来自己做项目用到这个资源,自己写了下,看到还有朋友在找这个,特地传上来共享。

网友A(2015-07-20):
好用,感谢。
但是想知道如何分配一个烧写时不会使用的地址?还是说,只要我分配了,烧写程序一定不会改写我分配的地址? 不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感谢。
但是想知道如何分配一个烧写时不会使用的地址?还是说,只要我分配了,烧写程序一定不会改写 ...

只能根据编译完程序得到程序大小自己计算,像MPLAB X 编译完下面会出现用了多少FLASH

楼主:
回复错了帖子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谢谢 分享 。。。谢谢。。。

我 最近 重新刚入门 PIC单片机,,想请问:

我的建议是首先看看你要用的芯片支持FLASH自编程吗,至于代码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可以对照二者手册看看寄存器。最简单的办法是,新建一个你要的芯片的工程,直接调用的的代码,如果寄存器名不同MPLAB X会报错,然后看手册,改寄存器名,同系列的芯片都可以这样移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根据编译完程序得到程序大小自己计算,像MPLAB X 编译完下面会出现用了多少FLASH ...

烧写有时会在FLASH末尾一段地址写入内容,所以我先烧写再用MPLAB读出FLASH,看中间哪部分没使用,再改程序中写FLASH地址,很是蛋疼,但是貌似没好的方法
另外我发现换了片子程序是要小改的。我之前用16f720没问题,换了721容量大的片子怎么弄都不对。。。看你写的代码才发现高地址判断7FF,改下就好了,借了你的东西也算是学习了一遍
刚入行,感觉还是太菜,需要学的东西很多:lol

网友C(2016-01-09):
关于放置固定的数据位置并且不被编译器使用的方法应该这样就行了,反正把数据存储在最后的位置应该就安全了:
#define NV_MEM_SIZE 32                              //保留的空间大小
extern const UINT8 NVMEM[NV_MEM_SIZE];
#define NV_ADDRESS (0x2000U - NV_MEM_SIZE)          //指定位置放置保留空间
const UINT8 NVMEM[NV_MEM_SIZE]@NV_ADDRESS = {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20, 0x21, 0x22, 0x23
};

网友C:
你好,我用PIC16F1455编写了读写flash的函数,然而读取没问题,擦除和写入都无法成功。

在这里看到了你的代码,我又下载了你的读写函数测试了下,然而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可以读但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PIC16F1455编写了读写flash的函数,然而读取没问题,擦除和写入都无法成功。

在这里看到了你的 ...

不同型号可能寄存器有一定出入,我找下手册看看

网友C(2016-05-06):
引用 楼主:
不同型号可能寄存器有一定出入,我找下手册看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pic批次问题出现的bug,还有就是IDE并不能实时监控flash的读写,只能自己写个程序把这个改变的状态体现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用,感谢。
但是想知道如何分配一个烧写时不会使用的地址?还是说,只要我分配了,烧写程序一定不会改写 ...

可以用 __at(0x1000)這種關鍵字

也可以生成hex後 看hex用到多少地址 再重新手工分配, 這種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節省也靈活

网友E(2017-04-12):
down下学习,刚入手microchip的菜鸟一枚,需求大量学习资料。
赞分享!

网友F(2017-12-26):
楼主在吗,我的FLASH程序为什么一直卡循环了,
void main()
{
    init();
    INT16U L7_NOW_state = 0x0000;
    INT16U L7_state = 0x0000;
    while(1)
    {
         L7_state = 0x0001;//
         FlashWriteWordEraseRow(0x07f0,L7_state);
         delay(1);
        // L7_NOW_state=FlashReadWord(0x07f0);
         L7_NOW_state = flash_read(0x07f0);
         if( L7_NOW_state == 0x0000)
         {
          RC3=~RC3;
          RC5=0;
          delay(10);
          }
         else
          {
          RC5=~RC5;
          RC3=0;
          delay(10);
          }
    }
}

执行这一步就不往下走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吗,我的FLASH程序为什么一直卡循环了,
void main()
{

执行到 FlashWriteWordEraseRow(0x07f0,L7_state); 这一步就卡主了 可是并没有循环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用的芯片是pic16lf1507,大神解决没?

网友G:
如附图,在ROM range后面指定要空出来的空间,编译器就不会在这个空间内放置任何数据了

网友H(2018-04-02):
讨论很热烈,帮顶。

网友I(2019-07-03):
看了楼主的文件,我有点困惑:
我看到写数据的时候,最大是0x3fff就是11位数据, 因为空间有限,我希望全部填满
那么对于16进制的 0x9988  0xfeed, 这样的数据怎么存放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文件,我有点困惑:
我看到写数据的时候,最大是0x3fff就是11位数据, 因为空间有限,我希望全部 ...

程序空间一个word是14位。如果要存放16位的数据的话,写入前和读取后应该要做下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程序空间一个word是14位。如果要存放16位的数据的话,写入前和读取后应该要做下处理。 ...

嗯,感觉有些奇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嗯,感觉处理有些头大。奇怪

只是针对数据存储需要处理,对于程序是不需要的,因为指令都是14位的。这样设计方便指令存储,毕竟Flash基本都是放程序的。

网友I:
我在PIC16  18346 上按照楼主的行写,写一次结束后,重启MCU, 发现电流从200ma掉电至90MA, MCU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附图,在ROM range后面指定要空出来的空间,编译器就不会在这个空间内放置任何数据了
...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L(2019-08-20):
感谢楼主分享,帮你顶一下

网友M(2020-09-09):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PIC16F1455编写了读写flash的函数,然而读取没问题,擦除和写入都无法成功。

在这里看到了你的 ...

你好,可以和你交流一下1455嘛

网友N: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资料太真贵了。谢谢。

网友O:
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谢大家,感谢21ic

网友C(2023-07-10):
引用 网友M:
你好,可以和你交流一下1455嘛

都在这里了:
<font size="2">/*PIC16F1455 Program Flash Memory 读写库函数*/
#include <pic.h>
#include "Flash.h"

#define FLASHSPACE  0x2000      //单片机的FlashROM大小
#define ROWLENGTH   32          //Flash的擦写块大小

/*************************************************
* 功能:单字读取函数
* 说明: 按字读取闪存(读取1个16位数据)
* 参数: FlashAddr 需要读取的字的地址
* 返回: PMDAT 读取到的数据
*************************************************/
UINT16 FlashReadWord(UINT16 FlashAddr)
{
    if(FlashAddr >= FLASHSPACE) return 0;
    PMCON1bits.CFGS=0;
    PMADR = FlashAddr;
    PMCON1bits.RD=1;
    NOP();
    NOP();
    return PMDAT;
}
/**************************************************
* 功能:多字读取函数
* 说明: 从FLASH中读取多个字到指定数组
* 参数: FlashAddr 要读取的起始地址
*      *DataStr 指向存储数组的指针
*       Length 需要读取的内容长度
* 返回: 无
**************************************************/
void FlashReadWords(UINT16 FlashAddr , UINT16 *DataStr,UINT8 Length)
{
    for(UINT8 i=0;i<Length;i++)
    {
        DataStr[i]=FlashReadWord(FlashAddr);
        FlashAddr++;
    }
}
/**************************************************
* 功能:Bytes读取函数(取程序存储器低8位)
* 说明: 从FLASH中读取多个UINT8数据到指定数组
* 参数: FlashAddr 要读取的起始地址
*      *DataStr 指向存储数组的指针
*       Length 需要读取的内容长度
* 返回: 无
**************************************************/
void FlashReadBytes(UINT16 FlashAddr , UINT8 *DataStr,UINT8 Length)
{
    for(UINT8 i=0;i<Length;i++)
    {
        DataStr[i] = 0xff & FlashReadWord(FlashAddr);
        FlashAddr++;
    }
}

/***************************************************
* 功能:FLASH解锁函数
* 说明: FLASH只有在解锁后才能执块擦除和写入操作
* 参数: 无
* 返回: 无
***************************************************/
void FlashUnlock(void)
{
    PMCON2=0x55;
    PMCON2=0xAA;
    PMCON1bits.WR=1;
    NOP();
    NOP();
}
/***************************************************
* 功能:FLASH按块擦除函数(只能整块擦除ROWLENGTHByte)
* 说明: Flash块擦除(0x0000~0x001F/0x0010~0x002F/..)
* 参数: FlashAddr 被擦除块的首地址
* 返回: 无
***************************************************/
void FlashErase(UINT16 FlashAddr)
{
    INTCONbits.GIE=0;
    PMCON1bits.CFGS=0;
    PMADR = FlashAddr & 0x7fff;
    PMCON1bits.FREE=1;
    PMCON1bits.WREN=1;
    FlashUnlock();
    PMCON1bits.WREN=0;
    INTCONbits.GIE=1;
}
/***************************************************
* 功能:FLASH按块写数据函数
* 说明:FLASH块写入(块长度为32)
* 参数:FlashAddr 块首地址
*      *DataStr 数组指针(单个数据不得大于0x3fff)
*       Length 要写的数据长度(不能超过 ROWLENGTH 个)
* 返回:无
* 重要:按块写入数据不能跨越某些边界(0x0100/0x0200/..)
***************************************************/
void FlashWriteRow(UINT16 FlashAddr,UINT16 *DataStr,UINT8 Length)//必须块地址
{
    UINT8 i=0;
    INTCONbits.GIE=0;
    PMADR = FlashAddr & 0x7fff;
    PMCON1bits.FREE=0;
    PMCON1bits.CFGS=0;
    PMCON1bits.WREN=1;
    PMCON1bits.LWLO=1;
    while(1)
    {
        PMDAT = 0x3fff & DataStr[i];
        i++;
        if(i>=Length) break;
        FlashUnlock();
        PMADRL++;//锁存器地址+1
    }
    PMCON1bits.LWLO=0;
    FlashUnlock();
    PMCON1bits.WREN=0;
    INTCONbits.GIE=1;
}
/***************************************************
* 功能:FLASH按字写函数(写入一个UINT16数据)
* 说明: 任意地址任意字,只写该字,自动原数据重写
* 参数: FlashAddr 写入地址
*       data 写入的内容
* 返回: 无
***************************************************/
void FlashWriteWord(UINT16 FlashAddr,UINT16 data)
{
    UINT16 tmpdata[ROWLENGTH];
    UINT16 rowFlashAddr = FlashAddr & 0xfff0;
    UINT8 wordFlashAddr=FlashAddr & 0x000f;
    if((rowFlashAddr%0x20) > 0)                         //写入地址块对齐
    {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10;
        wordFlashAddr = wordFlashAddr + 0x10;
    }
    FlashReadWords(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读出数据
    tmpdata[wordFlashAddr] = data;                      //要写入的数据
    FlashErase(rowFlashAddr);                           //擦除整块
    FlashWriteRow(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写入数据
}
/***************************************************
* 功能:FLASH按Byte写函数(写入程序存储器低8位)
* 说明: 任意地址任意Byte,只写该Byte,自动原数据重写
* 参数: FlashAddr 写入地址
*       data 写入的内容
* 返回: 无
***************************************************/
void FlashWriteByte(UINT16 FlashAddr,UINT8 data)
{
    UINT16 tmpdata[ROWLENGTH];
    UINT16 rowFlashAddr = FlashAddr & 0xfff0;
    UINT8 wordFlashAddr=FlashAddr & 0x000f;
    if((rowFlashAddr%0x20) > 0)                         //写入地址块对齐
    {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10;
        wordFlashAddr = wordFlashAddr + 0x10;
    }
    FlashReadWords(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读出数据
    tmpdata[wordFlashAddr] = tmpdata[wordFlashAddr]&0xff00|data;//要写入的数据
    FlashErase(rowFlashAddr);                                   //擦除整块
    FlashWriteRow(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写入数据
}
/***************************************************
* 功能:FLASH写任意长度UINT16函数
* 说明:在任意地址写入任意长度的数据
* 参数:FlashAddr 要写入内容的首地址
*      *DataStr 要写入的数组指针
*       Length 要写入的数组长度
* 返回:无
***************************************************/
void FlashWriteWords(UINT16 FlashAddr , UINT16 *DataStr,UINT8 Length)
{
    UINT16 tmpdata[ROWLENGTH];
    UINT8 tmpLength = 0;
    UINT16 rowFlashAddr = FlashAddr & 0xfff0;
    UINT8 wordFlashAddr=FlashAddr & 0x000f;
    if((rowFlashAddr%0x20) > 0)                                 //写入地址块对齐
    {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10;
        wordFlashAddr = wordFlashAddr + 0x10;
    }
    while(1)
    {
        FlashReadWords(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读出数据
        for(unsigned i=0;i<ROWLENGTH;i++)
        {
            if(i>=wordFlashAddr)
            {
                tmpdata[i] = DataStr[tmpLength];                //要写入的数据
                tmpLength++;
            }
            if(tmpLength>=Length) break;
        }
        FlashErase(rowFlashAddr);                               //擦除整块
        FlashWriteRow(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写入数据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20;                     //块地址+1
        wordFlashAddr= 0;
        if(tmpLength>=Length) break;
    }

}
/***************************************************
* 功能:FLASH写任意长度UINT8函数(写入程序存储器低8位)
* 说明:在任意地址写入任意长度的数据
* 参数:FlashAddr 要写入内容的首地址
*      *DataStr 要写入的数组指针
*       Length 要写入的数组长度
* 返回:无
***************************************************/
void FlashWriteBytes(UINT16 FlashAddr , UINT8 *DataStr,UINT8 Length)
{
    UINT16 tmpdata[ROWLENGTH];
    UINT8 tmpLength = 0;
    UINT16 rowFlashAddr = FlashAddr & 0xfff0;
    UINT8 wordFlashAddr=FlashAddr & 0x000f;
    if((rowFlashAddr%0x20) > 0)                                     //写入地址块对齐
    {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10;
        wordFlashAddr = wordFlashAddr + 0x10;
    }
    while(1)
    {
        FlashReadWords(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读出数据
        for(unsigned i=0;i<ROWLENGTH;i++)
        {
            if(i>=wordFlashAddr)
            {
                tmpdata[i] = tmpdata[i]&0xff00|DataStr[tmpLength];  //要写入的数据
                tmpLength++;
            }
            if(tmpLength>=Length) break;
        }
        FlashErase(rowFlashAddr);                                   //擦除整块
        FlashWriteRow(rowFlashAddr,tmpdata,ROWLENGTH);              //整块写入数据
        rowFlashAddr = rowFlashAddr + 0x20;                         //块地址+1
        wordFlashAddr= 0;
        if(tmpLength>=Length) break;
    }
}</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