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触摸按键如何设计

楼主(2015-06-15):
各位,有没有哪位应用STM8的触摸按键的建议?
目前准备用STM8调试触摸按键方案,根据官网下载的资料,读取IO口电平上升时间的方式。用示波器观察电平的变化,看不出什么倪端。各位是如何调试的?有没有哪位卖开发板,或者给点建议?

网友A:
用状态机来实现按键检测

楼主(2016-12-07):
没想到去年没解决的问题想放下,今年还是要面对。

网友B:
LZ,问题解决了 吗?

网友C:
不如直接搞个触摸专用芯片,一般都是SPI接口。

网友D(2017-03-13):
对啊 不如直接用我们加的触摸单片机算了 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