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关于dsp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现在有个课题是需要使用dsp对于双轮毂电机(无刷直流电机)进行驱动涉及到调速、差速等问题。对于轮毂电机的驱动最初的想法就是pid调速,2-2导通方式, 然后其次考虑直接转矩控制调速。  另外dsp还需要分析油门刹车踏板以及转向信号并作出对应的控制。本人是小白以前没有接触过dsp,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看看哪种型号的dsp对于双电机驱动控制以及以上这些方面的控制比较好。dsp2808 dsp28335 dsp2812  都有什么优势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感觉都可以。2812比较老,28335是新片子。

网友B:
较2808和2812   建议你用2808
稳定性好    撤走了总线
28335功能更强大  做算法有优势    是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较2808和2812   建议你用2808
稳定性好    撤走了总线
28335功能更强大  做算法有优势    是升级版 ...

谢谢,也就是说用28335的话效果最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可以。2812比较老,28335是新片子。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用28335的话效果最好是吧?

建议用283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