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头按钮开关如何当紧急开关使用的

楼主:
各位大侠,
  经常看到工厂里工作的机器上面配有按钮开关,在紧急情况下一拍就断电了。
  拿了一个来测,发现开关控制两路,任何时刻一路开一路闭。
  问题:紧急按钮开关控制的是220V,如果是一开一闭那就只能切断火线或者零线其中的一路了,这样貌似不安全?如果双路闭合或者双路开启的控制方式貌似更好。。
感谢!

网友A(2015-06-15):
紧急停止正常来说都是常闭点,串联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点串在电源回路中,当急停拍下时,线圈失电,触点动作,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急停止正常来说都是常闭点,串联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点串在电源回路中,当急停拍下时,线圈失电,触点 ...

感谢,大神的意思是紧急开关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的,而不是切断22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意思是紧急开关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的,而不是切断220V的? ...

给你看个图更直观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意思是紧急开关是用来控制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的,而不是切断220V的? ...

这开关不是充当功率开关用的
是控制接触器 或者继电器线圈的
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再控制功率部分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不是充当功率开关用的
是控制接触器 或者继电器线圈的
接触器或者继电器再控制功率部分的通断 ...

多谢!
  我改了电路。用功率继电器控制220V输入,然后用按钮开关来控制功率继电器(实际是按钮开关连接在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线路上,平时合上,突发情况断开控制信号使系统断电)。
  这样相当于按钮开关上没有功率输出,而只有5V的控制电平信号。

网友C:
我们这都是用常开点控制一路低压电源,用来控制空开,一拍空开脱扣跳闸,整个线路失电,只留一路低压信号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都是用常开点控制一路低压电源,用来控制空开,一拍空开脱扣跳闸,整个线路失电,只留一路低压信号报 ...

多谢,相当于按钮开关控制一个电源,按下则切断整个控制板断电。。。。
不知道那种方式更优

网友D:
急停必须通过电路实现自锁,避免放开急停后系统重新得电,这是常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紧急停止正常来说都是常闭点,串联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点串在电源回路中,当急停拍下时,线圈失电,触点 ...

正解,我们现成生产线上有好多这种急停开关

网友F:
在控制电路中,急停按钮多数使用其常闭点接入控制电源,按钮有机械自锁,按下,常闭点断开,切断控制电源,使所有控制电器没有电源而不能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相当于按钮开关控制一个电源,按下则切断整个控制板断电。。。。
不知道那种方式更优 ...

我觉着还是我们这个不错,毕竟用过的成熟产品呀,别忘了打赏呀:lol

网友G:
二楼高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