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芯片定时器

楼主(2015-06-15):
各位:
     下边是我的代码,时钟初始化和中断设置就不发了,定时器中断可以执行,应该没问题,我遇到的问题是
不管怎么更改TIM_Period 和TIM_Prescaler 的值,中断的频率都是一样的,并且中断最快也就300~500K。请问哪位能指点一下?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000;//0;  //设置自动装载寄存器 因为是从0还是记,因此是2,结合分频计数器,为4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80;//0; //分频计数 频率为 8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2, DISABLE);  //DISABLE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要清中断标志

网友B:
整个定时器再初始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