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无正文)

楼主:
要想得到输出为0~5V 的信号,应该怎么改?

网友A:
找个431 基准2.5V 分压得到0.5V搞个运放跟随下
运放做加法 0-1V信号 再放大5倍 得到0-5V
不过 由于器件关系 实际到不了5V的

网友B:
看你的描述,真是比设计一个原理图还累。
输入-0.5V到0.5V,输出0-5V,也就是放大5倍了,再加一个偏置电压就可以了。
问题是单电源,输入信号不可以小于GND的吧,起码不小的很多。
那只有在输入信号处抬高信号了。还得假设你的信号源内阻比较低才可以。

网友C:
给出的这个电路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只是输入信号端需串一个电阻. 阻值就根据增益条件计算吧.
楼上几位都说得很有道理, 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真是比设计一个原理图还累。
输入-0.5V到0.5V,输出0-5V,也就是放大5倍了,再加一个偏置电压 ...

谢谢哦~我调到100倍也到不了0~5V。 运放不是轨到轨的,只有4.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431 基准2.5V 分压得到0.5V搞个运放跟随下
运放做加法 0-1V信号 再放大5倍 得到0-5V
不过 由于器件关系 ...

确实后级需要加。不然达不到0~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哦~我调到100倍也到不了0~5V。 运放不是轨到轨的,只有4.6V

你真的很可爱。

网友D:
明显电源范围受限了;

网友E:
根据我的理解,2Vstep是输出吧。根据计算也是VOUT=10(VIN-2.5)+2.5V。当VIN=-0.5V时,VOUT=0V.当VIN=0.5V时,也是0V。这样子怎么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电源范围受限了;

不是电源范围,也找到原因了。是运放并不是轨到轨,所以达不到0~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理解,2Vstep是输出吧。根据计算也是VOUT=10(VIN-2.5)+2.5V。当VIN=-0.5V时,VOUT=0V.当VIN=0.5V时 ...

应该是5倍。VOUT=5vin+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