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XET进入wait模式

楼主(2015-06-15):
我现在要使MC9S12XET进入wait模式(是不是使用asm WAI指令?),使用asm WAI进入等待模式后,主程序怎么还在运行,wait模式下,CPU时钟不是已经停止了吗?

网友A:
你是单步调试的吗

楼主:
是的,我用BDM连接电脑调试的,使用asm WAI进入等待模式后,主程序好像没停止运行,但是外围模块是有停止工作。但是我也尝试不用BDM链接,进入WAIT模式后,主程序也在运行(我设置串口在等待模式下正常工作来打印信息,会一直打印消息,但是进入wait模式后,一直打印00).按数据手册说等待模式下CPU时钟应该是停止的了

楼主:
知道原因了,作为任务调度的系统定时器没有关中断,导致进入休眠后马上被唤醒。

网友:
这个概念第一次听说啊,围观楼上大神讨论

网友A:
是因为用低功耗产生的问题啊
低功耗模式下是不是不能单步调试?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