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调速遥控电路图

楼主(2015-06-15):
经过我10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制作,使用相当方便,老人不会使用遥控可以使用手动的,我是安装在吊扇调速方面的,我是一个初学者,之前我制作过这种电路,只有单一遥控,手动没有的,一旦遥控部分坏了,吊扇就不能使用了,附上电路图,在电路图上面有什么地方不对或者错了,望高手们给以多多指点哦!

网友A:
那个电动电位器不错,有相关实物可以展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动电位器不错,有相关实物可以展示一下吗

是个马达电位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动电位器不错,有相关实物可以展示一下吗

马达电位器

楼主:
马达电位器

网友B:
这东西不错,用在家用电扇上成本不低

楼主:
我计算了一下,大概在50元之内可以搞定

楼主:
为了考虑成本,2262/2272收发模块不要购买成品模块,购买发射模块和芯片自己制作PCB板,开关电源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的5v/800mA的。

网友A:
这个是多大电压驱动的,功耗如何?阻值范围,是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多大电压驱动的,功耗如何?阻值范围,是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直流电机 ...

师傅你好,你把这个马达电位器想得太复杂了,在吊扇调速当中没有必要使用步进马达的哦,这个就是一般般的普通马达电位器,工作电压4-6v,使用3-4节干电池就可以启动的。

楼主:
我前面说的遥控部分使用5v/800ma的手机充电开关电源,其实采用400ma以上的电流就可以了,完全满足遥控电路的正常工作的哦

楼主:
这个电路的耗电量不会很大的,常其工作的是JO继电器以及可控硅,而其他的部分大多数是在待机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你把这个马达电位器想得太复杂了,在吊扇调速当中没有必要使用步进马达的哦,这个就是一般般的 ...

谢谢你的讲解,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电位器,改天看看

网友C(2015-11-21):
为毛一看见图,我就想知道工作原理...自己看着又是似懂非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一看见图,我就想知道工作原理...自己看着又是似懂非懂的

朋友你好,这个线路图工作原理不复杂的哦,你自己在网上了解一下2272接收模块的工作状态就可以了,我这里使用的是2272-M状态的,也就是点动的,按下工作,放开不工作,他可以接人4个继电器来控制4个负载通断,这个线路图使用了3个,前面一个我加了一块CD4013,主要起到按下开,再按下关的工作状态,后面二个就是点动的,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2272-M点动模块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按下点动不放手可能出现断断续续的信号,尤其使用在调光方面更加明显出现闪光现象,因此我在点动前面加了可调延时电路,这样就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了哦。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学习额,如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或者是错的望给以多多指点哦,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这个线路图工作原理不复杂的哦,你自己在网上了解一下2272接收模块的工作状态就可以了,我这里 ...

新手想问下IN4148的作用,还有最右侧那片电路起什么作用。。。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想问下IN4148的作用,还有最右侧那片电路起什么作用。。。求指点

朋友你好,客气了,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学习额。你说的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4148吗,这个主要是保护三极管的哦,继电器在工作和断开的瞬间,他的线圈里面会产生一个电动势而击穿三极管,加了4148是释放这个电动势的哦;你说的最右边电路是:调节和控制吊扇或者电风扇或者照明灯的哦,黄色方块是马达电位器,去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而改变负载的电压。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可以随便来一起探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想问下IN4148的作用,还有最右侧那片电路起什么作用。。。求指点

马达电位器的实物照片已经在21网上了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客气了,我也是新手,大家一起学习额。你说的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4148吗,这个主要是保护三极管 ...

谢谢楼主这么热情解答。不够我还有个疑问请教,电路图右边R11和C8,还有C6C7具体作用是什么.....我是搞电气编程的,工作中很少涉及电子电路这方面知识,所以请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么热情解答。不够我还有个疑问请教,电路图右边R11和C8,还有C6C7具体作用是什么.....我是搞电 ...

R11和c8主要起到马达和可控硅工作时干扰的,C6C7起到相位移向作用哦,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网上是很多的。

网友E:
看不懂啊。

楼主:
朋友你好,你现在看不懂没有关系的,学习电子制作理论是一方面,但关键还是实际制作哦,你不去亲自动手制作光学习理论可以说一点效果也没有的,即是制作过程出现问题你自己可以去查找、分析或者咨询朋友都可以的,在制作过程当中慢慢的、仔细的、严格的PCB的走线和元件的排查,也可以从简单电路做起哦。非常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有不懂的可以一起讨论的哦!这样你在网上购买一套PC2262和PC2272-M收发模块,来制作一个遥控门铃,或者制作一个LED手电筒,好简单的哦,你如果感兴趣的我给你线路图,怎么样????

网友(2016-03-15):
厉害,思路清晰的很啊。还是自己动手做东西好。做出一个来知识可以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