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designer10 有一根线明明连上了,为什么DRC显示线宽为0

楼主(2015-06-15):
altiumdesigner10 有一根线明明连上了,为什么DRC显示线宽为0

网友A:
设置的线宽是多少?

网友B:
这种情况,截图说明啊。不截图,就这么描述,不够直观。

网友C:
最好截图说明

网友D:
楼主截个图上来,大家一起帮忙解决啊。。

楼主(2016-01-16):
忘了结贴了,应该解决了,是隐藏了一个1mil的线在10mil的线下面了,所有没看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