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写SIM卡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我现在要往sim卡里写数,卡是老卡。
我查了资料,如下:

楼主:
我用A0 D6命令,写EF。
程序如下:
        /* Get Response on IMSI File ---------------------------------------------*/
    if(SC_Responce.SW1 == SC_EF_SELECTED)                                                                                                //9F
    {
//                                                USART_SendData(USART1,0x13);
//                                                delay1(2);
      SC_ADPU.Header.CLA = SC_CLA_GSM11;                                                //A0
      SC_ADPU.Header.INS = SC_UPDATE_BINARY;                                        //D6
      SC_ADPU.Header.P1 = 0x00;
      SC_ADPU.Header.P2 = 0x00;
      SC_ADPU.Body.LC = 0x03;
                        SC_ADPU.Body.Data[0]=0x55;
                        SC_ADPU.Body.Data[1]=0x55;
                        SC_ADPU.Body.Data[2]=0x55;
      SC_ADPU.Body.LE = 00;

      SC_Handler(&SCState, &SC_ADPU, &SC_Responce);
    }
                USART_SendData(USART1,SC_Responce.SW1);
                                                delay1(2);
                USART_SendData(USART1,SC_Responce.SW2);
                                                delay1(2);
                                USART_SendData(USART1,0x55);
                                                delay1(200);
发现过程字节是0x98,0x04.肯定写的不成功。
可是不知道9804是什么意思。请问高手,写SIM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98 04 表示 access condition not fulfilled。每个EF都用相应的权限的。code里看出来可能你写IMSI EF,这个要超级权限,商用卡是没法写的。

楼主:
谢谢!你真是个大神。
我再请问,哪些偏移地址可以写,怎么取得权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真是个大神。
我再请问,哪些偏移地址可以写,怎么取得权限?谢谢!
...

商用卡是没法获得超级权限的。对于测试卡,卡的生产商会提供特殊的apdu来解锁超级权限,供测试的时候改写卡用的。 对于商用卡,卡商已经把超级权限关掉了。3GPP 11.11 里面,只要UPDATE不是ADM权限的都可以写。你可以尝试写一下电话本7F10/6F3A,但是写这个的前提是,PIN码校验已经通过或者PIN码没有开启。
建议好好看看3GPP 11.11, 希望LZ开发顺利。

楼主:
谢谢!你是个大好人。

楼主(2015-09-15):
这个资料是读的,我需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