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伪原创】TINA-TI 中导入非TI官网的模型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2015-06-15):
百度也有类似的文档,我是参考别人的办法整理了一下,也算伪原创吧。加入了几点注意事项:
1.打开TINA-TI,我的是最新版的V9的版本,据说别的版本不可以的,我的TINA-TI版本如下

楼主:
2.新建一个宏

楼主:
3.在ADI官网下载AD8369.cir文件,到后导入进去,这里直接上传AD8369.cir文件

楼主:
4。
如果不显示外形的图像,在引脚数里面选择

楼主:
6.分配完引脚保存即可,记住保存的路径。

楼主:
7.使用的时候,插入宏即可。

网友A:
版主有心啦~

网友B:
赞一个,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C(2019-07-24):
请问无法从库中加载外型的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