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335的片内AD能不能采集交流信号

楼主(2015-06-15):
TMS320F28335的片内AD能不能采集交流信号,手册上写模拟输入范围是0-3V,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采集交流信号

网友A:
不是说不能采集交流信号       但是0-3V的范围不能超过
超了会损坏AD口       如果你的信号有负半轴
可以加入直流分量    进行测试

网友B:
大神,请问有做过DSP和外接的ADC芯片进行数据采集吗,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要用硬件电路将电压信号转换到0-3V以内

网友D:
不能采集交流信号  要采集交流先得交流变按比例变成直流 幅值控制在0~3.3以内

网友E:
当然可以,采集前进行信号的调理和偏置就行了,保证调理后的信号在0--3V之间就好了

网友F(2018-05-23):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不能采集交流信号       但是0-3V的范围不能超过
超了会损坏AD口       如果你的信号有负半轴     ...

加入直流分量,进行测试什么意思,没懂,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加入直流分量,进行测试什么意思,没懂,能否说的详细点

就是在你的信号上通过电阻分压等方法叠加上去一个直流的电压值   那么信号就是这个直流电压+你原有的电压信号了

那AD采样可以直接采0-3V之间的交流吗

网友G(2018-10-31):
给交流加一个直流偏置就可以把

网友H:
可以采集的,采集之前要先将交流信号处理一下,才可以,就是转换到0-3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