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选型

楼主(2015-06-15):
STM32的芯片有没有AD能采集正负电压,DA输出正负电压的芯片?

网友A:
可以加偏置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偏置解决.

-1.8V~3.0V怎么偏置解决?

网友B:
不光ST没有,其它厂家也没有;

-1.8V~3.0V怎么偏置解决?
可以用硬件实现啊,输入加1.8V左右信号,再缩小1倍左右;

网友C:
只能用 偏置 解决的。。

网友:
偏置这个,要去研究一下了。

网友D:
用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人家参考系没有正负电压,如果你把参考搞的可以正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