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一屏多显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我想用一块屏幕同时显示多个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在正常显示4个摄像头图像,想显示第五个摄像头图像时,使用gst-launch命令时出现“createVideoSurface: max surfaces on device support on device1 exceeded!”错误,这是为什么?我用的是imx6d的处理器,是内核里面做了什么数量限制吗?

网友A:
我不是太懂这个,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摄像头是如何连接到板子上的?

网友C:
关注一下,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摄像头是如何连接到板子上的?

是通过PCIE连接的,英文论坛上有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摄像头是如何连接到板子上的?

PCIE接tw6869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按照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这个solution做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按照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5143这个solution做的,对吗? ...

是的,不过芯片用的TW686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芯片用的TW6869

这个solution是我们这边AE团队做的,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olution是我们这边AE团队做的,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帖子中你提到的三个问题:
1、i.mx6q有两个IPU,支持4路同时显示。
2、这个4路播放,只是4个硬件屏幕?你这里指的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3、你的理解有误,应该是支持4路输出,4路显示的。

网友D:
我在那边论坛看的,人家也没搞定五路,如果能搞定这个显示的原理的话,估计800路都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帖子中你提到的三个问题:
1、i.mx6q有两个IPU,支持4路同时显示。
2、这个4路播放,只是4个 ...

这个我也看了,但是被搞迷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看了,但是被搞迷糊了

这个问题本来就很复杂,他们都搞不懂,我们更难了,说实话我没用过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olution是我们这边AE团队做的,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

请问帮我确认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olution是我们这边AE团队做的,我这边帮你确认一下。

没动静了么?

网友C:
错误里面,不是说max surfaces on device support on device1 exceed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里面,不是说max surfaces on device support on device1 exceeded

对,我想知道为什么,以及这个问题能否被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想知道为什么,以及这个问题能否被解决。

一般这种问题是官方驱动里面做的限制,最大的接口数量是官方根据chip实际情况进行限定的,所以即使你通过修改其驱动代码使接口数量增大,不报这个错误,也未必能正常使用......仅仅是个人观点,供参考......实际的情况就得研究其datasheet和代码了......

网友B:
没有问到结果,很抱歉,我这边在想办法问别人,我们这边有个用过4路camera的,5路的话没有人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