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E427单片机定时器求助

楼主(2015-06-15):
各位专家,晚上好!小弟最近使用MSP430单片机,遇到很多问题,特前来求教。
MSP430FE427只有一个16位TIMERA定时器,我想利用它来做两个不同的延时,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试了下,好像不行,特前来请教。单片机使用情况是这样的,将单片机UART口接蓝牙模块的UART口代替有线串口数据传输。其中一个定时器TimerA0用来定时发送数据,但是还需要用一个定时器TimerA1来接收蓝牙模块的指令,但是另一个定时器TimerA1不知道该怎么用啊?明天晚上上传具体程序

网友A:
如果通讯不是很频繁,可以分时复用的。

网友A:
另外,msp430的内部串口模块,一般是自带波特率发生器的,不用使用额外的定时器。

网友B:
为什么用定时器的来接收数据的呢?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C:
msp430的内部串口模块,一般是自带波特率发生器的

对呀,楼主是想怎么做呢

网友D:
定时器来接收数据?

网友E:
其中一个定时器TimerA0用来定时发送数据

楼主具体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