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不间断重启问题

楼主(2015-06-15):
我们实验室做的一个产品,将f5529与GPS和GPRS进行通信,其中GPS把数据发给MCU,MCU将定位的数据通过GPRS上传给服务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f5529总是不间断的重启,有时候是10几分钟,有时候是1个多小时,不知道可能是什么缘故,其中GPS是5V供电,而430的IO口是3.3V原先以为是电平不匹配,何来在串口间加了74LVC4245也没用,不知道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类情况或了解的能给小弟一点建议 , 谢谢额

网友A:
建议先用上位机测试下,看5529的程序是否正常。尤其是注意检查随着运行有没有堆栈越界的可能。
另外,建议用示波器观察5529的电源脚和复位引脚,看电压有没有突然降低或者异常波形

网友B:
这个先排除电源的稳定性问题的吧。。

网友C:
看门狗关了吗

网友D:
这个检查下你的程序中是否有重启机制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