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题,一个关于平均值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比如我有两个放大器,一个增益为20dB(10倍),另一个增益为40dB(100倍),如果我想用一个值去表示这两个放大器增益的平均水平,

应该说他们的平均增益为30dB(31.6倍)还是34.8dB(55倍)?

网友A:
10*100/2=500倍,duang,,,,,,,,,,,我为什么要平均?

HWM
这个,什么平均都不是。

网友B:
:funk:
这个指标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都是平均,前者为几何平均,而后者是算术平均。

网友D:
30db。数值表示分别为20db、40db,那么平均下就是30db。不需要经过换算,而且结果也是简化(整数)。

网友E:
貌似没有这样说的。你说整体的增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平均,前者为几何平均,而后者是算术平均。

那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几何平均,什么情况下用算术平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用几何平均,什么情况下用算术平均呢?

如果这两个放大器(甚至是多个)级联,考虑单个放大器的平均增益,则宜采用几何平均。而如果仅考虑若干个放大器的参数分布(它们是独立无关的),则宜考虑采用算术平均。

网友F:
你所谓的“平均增益”,有什么意义,要它表达一个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所谓的“平均增益”,有什么意义,要它表达一个什么概念?

主贴说的很清楚了,这个平均值“表示这两个放大器增益的平均水平”,我这里的具体数值做了夸张处理,实际上可以是10000个放大器,他们的增益分别是10.000、10.001、9.999……,我要评估这一批次是否符合要求,

居然有很多人说没有意义,我想想都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贴说的很清楚了,这个平均值“表示这两个放大器增益的平均水平”,我这里的具体数值做了夸张处理,实际 ...

这样的意义呀,明白了!

我觉得,与其用你所谓的平均增益值,还不用增益的方差值,用方差能更客观地表达你的衡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意义呀,明白了!

我觉得,与其用你所谓的平均增益值,还不用增益的方差值,用方差能更客观地表达 ...

如果一定要衡量这批产品的平均增益,建议别用算术平均,也别用几何平均,而是用加权平均,把你抽测的频率也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