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呼叫jjjyufan!!allegro16.5 莫民奇妙的出现BUS分组。

楼主(2015-06-15):
如图~规则设置中莫名其妙的出现BUS~
里面有需要设置规则的差分对,没法设置为差分对。提示被锁了,我把原理图和PCB全部unlock了~
原理图中的bus去掉了~另一张图~

2000pin的小板子,为这破玩意搞了好几个小时了~

楼主:
我知道你行的~jjjyufan

网友A:
删除规则 重新设置

网友A:
没遇到过
你先试试
规则先备份导出

楼主:
红色框中的规则导入PCB的时候就出现了~
在orcad里面找了好久,也没发现异常。

楼主:
主要是删除不了规则~能删除就好了~不知道哪里被固定住了~
unfix都搞了好几遍了~
提示membership locked
我很好奇,规则设置里面Objects那一栏下面一直有个S栏,网上却没人提起过这一栏。
这里突然出现了,晕死

网友A:
源文件发我看看

网友B(2015-09-16):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也遇到了

网友C(2016-04-13):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解决?

网友D(2016-12-06):
也碰到这个问题  折腾好久  降版本好了  是版本升级遗留的问题

网友E(2017-01-06):
请问第二个图片在哪边设置的?

网友E:
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F(2017-12-0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