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55驱动场管前级12V升压电路

楼主(2015-06-15):
555驱动场管前级12V升压电路

用555驱动场管前级12V升压电路

楼主:
无事时想做一200W左右脉冲型电源玩玩, 大家看看这方法能行么,
双电流保护,  欢迎讨论, 可行的话谁帮做成原理图, 我也只是在纸上画画...

网友A:
板子布得挺整齐, 用555驱动场管前级12V, 是可行的. 不过最好上原理图以便大家讨论.

200W左右的电源, 没有提到输入电压和负载, 这么大功率对保护电路的要求应该挺高, 特别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布得挺整齐, 用555驱动场管前级12V, 是可行的. 不过最好上原理图以便大家讨论.

200W左右的电源, 没有 ...

特别注意: L1 L2 处有个电容哦, 组成LC电路,  原理图谁就帮我画一个吗,

网友B:
线太细了。200W有20A的电流,你那1mm的线会着火的

网友C:
原理图我帮你画一个吧,反正最近刚好没课,不过我用的ORC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