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用STM8S写的用MODBUS测温湿度,在MODSCAN32上不可以,显示超时,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6-16):
各位大神们,请问基于MODBUS总线的温湿度表,单片机用的STM8S的,在串口可以显示,但是在MODSCAN32上不可以,显示超时,这是为什么?

网友A:
MODSCAN32
是啥啊,没接触过;

网友B:
串口是硬件,modbus是协议

网友:
串口是硬件,modbus是协议,,这个百度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