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高效率升压IC

楼主(2015-06-16):
3.7V升压到32V,求高效升压IC。电流大于100mA左右。
另:请教一下,如果用MC36043做的话,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XL6007

网友B:
在TI和ON找同步整流型的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I和ON找同步整流型的来做。

谢谢,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TI和ON找同步整流型的来做。

这个输出电压,同步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网友C:
WEBENCH生产的设计,效率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BENCH生产的设计,效率90%左右

谢谢,如果输出电压20V,电流150mA左右的话。有什么IC推荐呢?

网友C:
TI、MPS、LTC等公司网站,自己找。

网友D:
TI好像有升压到75V的芯片;

34063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E:
用webench找吧,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