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UNLOCKREG()函数是将哪些寄存器进行解锁?

楼主(2015-06-16):
新唐UNLOCKREG()函数是将哪些寄存器进行解锁?在操作那些外设的时候用到这个寄存器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进去函数具体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你数据手册中找找就知道。

网友B:
应该是晶振的切换,睡眠模式的开启与关闭,RTC的开启与关闭,这些都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进去函数具体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你数据手册中找找就知道。 ...

都是英文的数据手册,看半天也找不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晶振的切换,睡眠模式的开启与关闭,RTC的开启与关闭,这些都需要了。 ...

恩恩,能具体讲讲么,或者在数据手册的哪一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