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这个液位检测电路

楼主(2015-06-16):
想做个牛奶加热容器,需要用到水位检测,参考的产品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液位检测用了2根信号线,一根接到金属容器外壳上,另一个是通过绝缘垫穿过容器在里面露出。
原理应该就是水位高了后,两根线相当于接入水的电阻,然后单片机检测到。

网上参考的液位检测用一般是用运放将小信号放大给单片机。
现在这个电路分析不通啊。

-------------------------------------------------------------------------------
更新测量后的波形:

R4是我加上去的,当作水的电阻,R3不知道接到什么地方去了,阻值也不太明确,貌似写着081,80欧?感觉标准电阻里没这个阻值...

我是这么理解的,有个脉冲信号通过电阻R3接入到这个电路里,
R4开路时,C2电容没有充电回路,单片机检测到的R2和C2连接点信号仍未方波,不知道为什么峰值变小了?还是有电流回路?
R4短路使,或有较小的电阻时,方波通过C2,R4充电,使C2那里有个直流信号。
这样的话,还是在水里加了个电压...就是比较小。

R4换位5K和10K电阻试了下,R2左端是中心值为1.5V左右的方波,不过峰峰值很小,电阻越大时,峰峰值也稍大。

@gx_huang
---------------------------------------------------------------
R3是150K,R3上端接到那里不好找了,多层板。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式检测。

额,不是检测连续的液位.
而是在桶壁上有几个这样的检测点.
---------------------------------------------------------
试了下用24V串电阻光耦,中间断开个节点放到水里,光耦导通。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水被电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不是检测连续的液位.
而是在桶壁上有几个这样的检测点.

明白了,就是检测液位到没到那个点,对吧?
而不是测量具体深度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就是检测液位到没到那个点,对吧?
而不是测量具体深度的数据。
...

嗯,是的。

网友A:
那还是电阻检测了,隔直电容防止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电阻检测了,隔直电容防止电解。

有这个隔直电容存在,如何实现检测?
液位信号也不会总变化。

因为是有多个检测点,所以可能有些点会长时间被浸泡。
-----------------------------------------------------------------------
液位高于检测点后,通过R2或R3给电容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单片机IO脚被拉低,然后逐渐上升?
这算是捕获低电平尖峰?
这样的话,当液面下降后,电容也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A:
电容有放电回路,充放电时间慢。
检测点开路,电容很快变高或者变低。

楼主:
还是感觉不对。
当液位高过检测点时,因为电容的作用,单片机IO脚检测到低电平,然后逐渐恢复到高点平。(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未知,未敢加电)
那么当液位低于检测点时,电容电压被抬高,然后逐渐恢复到某一值?
如果是这样的话,单片机IO口就不是检测高低电平了吧?而是检测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觉不对。
当液位高过检测点时,因为电容的作用,单片机IO脚检测到低电平,然后逐渐恢复到高点平。(实 ...

也可以用定时器+io来检测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觉不对。
当液位高过检测点时,因为电容的作用,单片机IO脚检测到低电平,然后逐渐恢复到高点平。(实 ...

电容充放电,当然需要MCU先置低电平,然后检测变高电平的时间。

网友C:
你的测量器件是不是最后要侵入到牛奶里啊?

网友D:
R3那一端是接到哪的?

网友D:
单片机IO口是做AD用吗,还是检测电平的?如果做AD用,R3接地的话,有可能是模拟液体倒入的状态,能模拟出液位的逐渐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量器件是不是最后要侵入到牛奶里啊?

不是浸泡到牛奶里。
这个是检测水位的,加热水,水里再泡另一个容器,里面有牛奶,通过水传递热量给牛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不是检测连续的液位.
而是在桶壁上有几个这样的检测点.
-------------------------------------------- ...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放电,当然需要MCU先置低电平,然后检测变高电平的时间。

你真厉害。

加电用示波器测试了下,在输入信号悬空状态下,测量R2和电容C2连接处,是40ms左右的方波,峰值3V。
将输入信号对地短路,该位置变为1.5V左右的直流电压。

网友C:
如果是静止水位检测,超声波可以。反射时间计算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静止水位检测,超声波可以。反射时间计算水位。

嗯,就是好奇他的电路,现在有点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就是好奇他的电路,现在有点理解了。

楼主:
再顶一下吧。
单片机是如何检测信号?不停的检测管脚是否有跳变?

网友F:
应该是水位上升,把信号给短路掉了

网友G:
由于水的电阻小相当短路,当水没到检测点时单片机IO口能检测到3.4v方波,当水到检测点时由于水短路不能检测到3.4v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水位上升,把信号给短路掉了

不好当成短路,试了下,即使是自来水,也有上K的阻值。如果是桶装水,阻值更大。

楼主:
感觉施加方波信号,是为了避免在某一极形成单一的气体,两极的气体积累到一定程度,碰到一块引起爆炸?
这样的话,水的电解好象是再所难免。
----------------------------------------------------------------------
这样的话,通过R1及水的电阻限制充放电电流。但,C1,D1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水的电阻小相当短路,当水没到检测点时单片机IO口能检测到3.4v方波,当水到检测点时由于水短路不能检测 ...

感觉即使是方波,通过电容电阻加在水上,也会产生水的电解。

网友H:
我是这么理解的,有个脉冲信号通过电阻R3接入到这个电路里,
R4开路时,C2电容没有充电回路,单片机检测到的R2和C2连接点信号仍未方波,不知道为什么峰值变小了?还是有电流回路?
R4短路使,或有较小的电阻时,方波通过C2,R4充电,使C2那里有个直流信号。
这样的话,还是在水里加了个电压...就是比较小。

楼主这样分析是正确的。
mcu的IO口是数字输入,检测到有电平跳变表示开路,无电平跳变表示短路·。
D1在该电路中无作用。
R1电阻220,相对于R3(150K),可看做短路。
C2、R3+R4(液位电阻)构成一个标准的充放电回路。设脉冲占空比为D(0.5),R4为0欧姆时,C2上有D*3.4=1.7的直流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即使是方波,通过电容电阻加在水上,也会产生水的电解。

这里说的电解不是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而是说水里的电解质比如离子钙,如不变方向会在一个电极上堆积钙(类似电镀)造成电极导电性能下降失去电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说的电解不是把水电解成氢气和氧气,而是说水里的电解质比如离子钙,如不变方向会在一个电极上堆积钙 ...

谢谢回复。
方波周期好象是20?40ms,那么,在半个周期内,电流的方向还是一个样的,仍会在电极上积累钙吧,两个电极上都会形成堆积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方波周期好象是20?40ms,那么,在半个周期内,电流的方向还是一个样的,仍会在电极上积累钙 ...

第一周期在a电极累积钙而第二周期又从a电极离开,这样电极上累积钙会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周期在a电极累积钙而第二周期又从a电极离开,这样电极上累积钙会慢很多。 ...

明白了,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