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ePWM模块发波问题

楼主(2015-06-16):
DSP的ePWM模块在发波的时候,当计数器TBCTR=0时pwm默认是低电平吗?难道不需要通过设置Action-Qualifier Submodule(动作限定模块)指定当TBCTR=0时pwm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设置一个初始的高低电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决定后面的事件TBCTR=CMPA发生时产生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F28335的设置,设置如下:将28335的pwm引脚配置为PWM输出:EPwm6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6A on campA while increasing. U implies upEPwm6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 clear the PWM6A while decreasing. D means down这样设置的话就是active low 即两个CAMPA间,PWM引脚输出低电平,初始状态为低电平;EPwm6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 Set PWM6A on ZeroEPwm6Regs.AQCTLA.bit.CAD = AQ_SET;这样设置的话就是active high, 即两个CAMPA间,PWM引脚输出高电平,初始状态为高电平;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F28335的设置,设置如下:将28335的pwm引脚配置为PWM输出:EPwm6Regs.AQCTLA.bit.CAU = AQ_S ...

恩  后来理解为:在CAU和CAD之间如果设置为“高有效”,那么初始状态就是低电平;在CAU和CAD之间如果设置为“低有效”,那么初始状态就是高电平;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A(2015-08-04):
引用 楼主:
恩  后来理解为:在CAU和CAD之间如果设置为“高有效”,那么初始状态就是低电平;在CAU和CAD之间如果设置 ...

应该是吧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