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TPS22915B做的这个开关机电路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5-06-16):
注:KEY 1,3硬件连接在一起的,请无视那个NC元件。

如上图所示,KEY按下,系统上电,MCU上电后将PWR_ON置高,系统处于开机状态;

长按KEY,通过检测PWR_DEC(平时为低)状态是否为高,持续时间达到3s以上,MCU将PWR_ON置低,松口KEY时,系统关机。

请各位看看方案可行吗,以前做的系统开关机电路好多元件,为了精简,想到了这个电路,发出来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快速输出放电、反向电流保护和限流保护他也就是顶多这么多功能吧    为什么不用个简单的mos管控制呢   那个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输出放电、反向电流保护和限流保护他也就是顶多这么多功能吧    为什么不用个简单的mos管控制呢   那个 ...

低导通阻抗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这个器件非常小

网友B:
从原理上讲, 完全讲得通. 是可行的. 这个器件也确实是够小的. 不过外围电路的器件也不小.
其实一个 SOT23 的MOSFET也不大多少. 两个二极管是不是也去掉了吧, 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讲, 完全讲得通. 是可行的. 这个器件也确实是够小的. 不过外围电路的器件也不小.
其实一个 SOT23  ...

因为1,3PIN相连的,感觉可以去掉左侧的二极管,个人喜好,放两个好看些。其实是申请了这个TPS22915样品,自己做板子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导通阻抗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这个器件非常小

SOT23 的MOSFET足够了低功耗特性还比这个器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 的MOSFET足够了低功耗特性还比这个器件好

恩,现在做的项目都是用的PMOS管做的开关
低功耗特性怎么个比较法?
有没有更低的导通阻抗推荐的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现在做的项目都是用的PMOS管做的开关
低功耗特性怎么个比较法?
有没有更低的导通阻抗推荐的MOS管

Pmos就够了低功耗吗就是关断mos进入你的低功耗模式系统电流呀, 我现在一个产品低功耗状态电流0.2uA左右, 再就是你的二极管还有开关机电路看着这么拧巴不顺呢

网友C:
PWR_ON的IO也要串二极管隔离,不然你按下按键也不一定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就够了低功耗吗就是关断mos进入你的低功耗模式系统电流呀, 我现在一个产品低功耗状态电流0.2uA左右,  ...

可否提供一下你所用到的MOS管型号,谢谢
:handshak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你所用到的MOS管型号,谢谢

mos型号就很多了   要看你的实际电路需求的   再就是选型的时候最好选择有静电保护的

网友D:
发帖有奖,打赏1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快速输出放电、反向电流保护和限流保护他也就是顶多这么多功能吧    为什么不用个简单的mos管控制呢   那个 ...

回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和回答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WR_ON的IO也要串二极管隔离,不然你按下按键也不一定能开机

回帖有奖,打赏0.5元,欢迎常来TI模拟技术社区提问和回答问题。

耶 多谢老板厚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