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AS3933外接晶体32.768K,为什么测量一个脚是32.768K另外一个是192

楼主(2015-06-16):
AS3933外接晶体32.768K,为什么测量一个脚是32.768K另外一个脚是192;
换了个晶体,结果另外一个脚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烦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in脚幅度太低测不到甚至探头碰上去就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脚幅度太低测不到甚至探头碰上去就停振。

这样的话只能说这个晶振是正常的,只是不符合我的应用;
另外那个两个脚的频率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B:
32K晶体电路的测试,要求是高阻型的探头,如果接到晶体振荡电路的输入脚,很容易导致停振的。

网友C:
测试方法问题。

楼主:
我两只脚都是用示波器正极点的,负极接地。按说两只脚测试方法是一样的啊,而且测了好多片都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两只脚都是用示波器正极点的,负极接地。按说两只脚测试方法是一样的啊,而且测了好多片都是这样。 ...

要经过一级CMOS门缓冲后再测量,即使是用高阻探头都可能对某些晶振电路带来影响。

网友D(2016-03-20):
这个你要用示波器探头的X10档位
还不行就要在探头上串联个电容测

网友E(2017-09-06):
引用 网友B:
32K晶体电路的测试,要求是高阻型的探头,如果接到晶体振荡电路的输入脚,很容易导致停振的。 ...

为什么要高阻型的探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高阻型的探头呢?

输入端对地并联一个负载,反馈信号变小,直流工作点受影响,自然就停振了。
极端情况就是把输入对地短路,你说会振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对地并联一个负载,反馈信号变小,直流工作点受影响,自然就停振了。
极端情况就是把输入对地短路 ...

这位大侠,你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低阻抗的探头分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