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和放大倍数为1的正相放大器,选哪个?

楼主(2015-06-16):
电压跟随器和放大倍数为1的正相放大器,功能一样的,后者复杂点,选哪个?理由是什么?

网友A:
何以见得“后者复杂点”?

这两个仅以功能表述,而功能一致故可以认为是等价。

网友B:
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或者说很难找到区别
一般都是做一个电路 少焊个电阻就是跟随 方便调试

网友C:
你能做到放大倍数为1的正相放大器吗?

网友D:
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是1,就是跟随器了。

网友E:
从性能上来讲,专用的电压跟随器芯片肯定更好了(虽然我不知道哪点好),要求不高的话,就用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就行了

网友F:
楼主你说的两个东西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