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 2.0V~3.6V MCU

楼主(2015-06-16):
如题,新塘有2.0V~3.6V 的 MCU吗?手头的都是2.5~5.0V的,低压不够低

网友A:
有啊,你说的2.5那个不就是在那个范围内吗?

网友:
要多低的低压啊,要干啥用的?

网友B:
一般单片机有1.8V,3.3V,5V,其他的是不知道了,这三种分别有不同的外设支持。

网友:
有3.3V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都要求。一般arm核心的都是3.3V比较多。

楼主:
我的要求是电压范围为 2.0V~3.6V,要使用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那种扁平封装的貌似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NANO系列,1.8-3.6V,对低功耗支持好

网友D:
不是很多芯片都是3.3V的吗,应该满足你的要求啊。

网友D:
几乎所有的MCU都是3.3V,所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如果电池或者锂电池供电的话三节干电池或一块3.6V锂电池轻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