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il运行官方板KL26的例程

楼主(2015-06-16):
C:\Users\Sam\Desktop
为什么我一用keil打开网友在论坛上给出来的keil例程,就出现图上面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楼主这个代码在官网有: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xe?fromsite=zh-Hans
你下载下。
看你贴出来的问题,应该是网友把文件路径搞成了绝对路径了,这样你打开不在他的路径下,就报错了。
你用官方代码吧。

网友B:
楼主用官方代码试一下吧

网友:
自己新建个工程,把例程代码放进去。

网友C:
路径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C:
自己建一个空的工程,然后把例子都复制进去

网友D:
包含了不正确的路径
或者版本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