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TOP-4412开发板,Android怎么切换横竖屏显示?

楼主(2015-06-16):
如题,iTOP-4412开发板,Android怎么切换横竖屏显示?

网友A:
应该是修改android源码“device/samsung/smdk4x12/system.prop”文件里面的ro.sf.hwrotation参数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还没有搞过andro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搞过android啊.......

我也刚入手,一起学习:lol

网友C(2015-08-13):
有陀螺仪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默认的应该是在Android的一个地方设置的~具体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陀螺仪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默认的应该是在Android的一个地方设置的~具体记不清楚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