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内置eeprom写入问题

楼主(2015-06-16):
求教 我的内置eeprom为什么用keil5仿真全速运行时有的字节无法写入,而单步运行时就会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
HAL_FLASHEx_DATAEEPROM_Unlock();
    for(i = 0; i < 22; i++)
    {
     HAL_FLASHEx_DATAEEPROM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DATA_BYTE, EEPROM_BASE_ADDR + 32 + 4*i, *(RxUserBuf + i + 2));
    }
    HAL_FLASHEx_DATAEEPROM_Lock();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不一定看的出来;

烧进去测试下看看;

网友B:
有没有等上一次编程完成,再进行一次编程啊?

网友C:
写入之前先擦除一次再写是比较保险的,直接写有时就是不成。

楼主:
好了  我把他从中断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