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120MHZ主频 2层板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5-06-16):
120MHZ主频MCU+DP83848网络  2层板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小case
MII/RMII信号 做好等长
100M走差分线,尽量短,不然要计算阻抗。

网友B:
没啥问题啊;

网友C:
妥妥的,随便走线。

网友:
妥妥的,随便走线。美观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E:
在时钟频率超过200MHZ时最好选用多层板,120M的用双层没问题

网友F:
120M是指MCU内部的时钟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