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高手指点:stm32f407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6-16):
自己焊的2块板子,其中一块下载代码之后使用内部时钟了,另一块板子刚上电时用外部晶振工作,几秒之后就用内部晶振了,求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现象:我的板子上焊了3个灯,代码中流水点亮。本来代码中流水间隔是100ms,但现在第一块板子流水间隔足有1s长,第二块板子刚上电时按100ms依次点亮,几秒之后就差不多成了1s左右间隔点亮了。

网友A:
看样子是外部晶振没起振啊?用示波器测测晶振

楼主:
是外部晶振没起振,但是上面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外部晶振没起振,但是上面原因呢?

可能是起振电容不合适,或者晶振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外部晶振没起振,但是上面原因呢?

晶体的电容不匹配或者晶体部分走线太糟糕。还可能是激励不足。

楼主:
谢谢NE5532:lol~问题已经找到了,是芯片引脚虚焊了,找高手重新焊了下芯片就好了。这个芯片是144脚,具体哪个引脚虚焊我也不太清楚,表面上看是焊好了,其实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起振电容不合适,或者晶振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有干扰什么的

谢谢dirtwillfly~问题已经找到了,是芯片引脚虚焊了,找高手重新焊了下芯片就好了。这个芯片是144脚,具体哪个引脚虚焊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dirtwillfly~问题已经找到了,是芯片引脚虚焊了,找高手重新焊了下芯片就好了。这个芯片是144脚,具 ...

解决了就好。及时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