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CS纯仿真问题

楼主(2015-06-16):
有个DSP的硬件控制程序,现在想做ccs纯仿真,按照配置设置了仿真环境,看到说建立cmd和工程文件什么的   具体没搞明白,现在想问配置好配置仿真环境后具体怎么做,就可以将我的原有程序进行纯仿真、  谢各位大神回复:handshake

网友A:
建议看一下视频,一两句说不清。论坛里有张掌柜的F28335的视频,建议先看一下简单的配置

网友B:
DSP仿真的人比较少    建议有条件还是搞一套硬件吧
环境搭好之后    就需要新建工程    写源文件
看看cmd会自动生成吗   不行就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视频,一两句说不清。论坛里有张掌柜的F28335的视频,建议先看一下简单的配置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仿真的人比较少    建议有条件还是搞一套硬件吧
环境搭好之后    就需要新建工程    写源文件
看看c ...

有套硬件 是最近看到这个能做纯仿真 有些感兴趣所以问问  谢谢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