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模块开机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6):
问题:模块开机却无输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分析:前级输入电源功率不满足模块启动要求(模块的输入电压或电流过低)或者输出容性负载过大时模块不能正常启动产品无输出。
解决方法:
(1)采用更大功率的前级电源,保证满足模块正常的启动电压、电流要求
(2)降低输出容性负载或者在输入端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损坏了。

网友A:
学习了,用的电源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B(2015-07-17):
不输出就以为芯片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