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定时器问题,本人已崩

楼主(2015-06-16):
用该单片机做了个智能插座,只用了定时器3,最近发现别的定时器用不了,今天刚刚能用定时器2了,但是发现芯片烧过定时器2的使用程序后,定时器3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已经调了2个小时。。。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我在实际使用上都在用,2,3都可以进!
估计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看你这个情况,是否中断允许位没写?用2的时候就把其他的没允许?用3的时候就2其他的没允许?
看程序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B:
求人,不是看懂数据手册。

网友C:
sh79f166a的定时器T2中断标志不会自动清除,

需手动清除,估计你的T2中断程序中少了一条

TF2 = 0;      指令,始终执行T2中断程序退不出,

实际运行速度慢了百倍,引起T3中断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实际使用上都在用,2,3都可以进!
估计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看你这个情况,是否中断允许位没写?用2的 ...

bank0和bank1的问题。。。真是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79f166a的定时器T2中断标志不会自动清除,

需手动清除,估计你的T2中断程序中少了一条

搞定了,定时器2是中断源地址错了。。。定时器3是中颖的bank0和bank1感念没搞清。。。居然是重复地址。。。真是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