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双馈电机DSP控制转矩和转速的程序

楼主(2015-06-16):
我在做关于双馈电机的DSP控制,但是好像玩双馈电机的很少。有没有哪位小伙伴有类似的程序啊?  还有弱弱的问一句,双馈电机的控制程序跟永磁同步电机的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求代码     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代码     没有

版主,controlSUITE那个我装上了,但是我没找到有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程序?都是永磁同步的,求截图,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controlSUITE那个我装上了,但是我没找到有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程序?都是永磁同步的,求截图,求指 ...

www.ti.com/solution/motor_control_ac_induc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ww.ti.com/solution/motor_control_ac_induction

版主你说的是ACI:这个吗?我看到的都是PMSM,这个不是交流同步(永磁同步)的吗?我想知道有交流异步矢量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ww.ti.com/solution/motor_control_ac_induction

版主 我鉴定完毕,我需要的是有传感器的ACI,我把ACI看的差不多了,如果以后不用传感器,TI还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TI不出有传感器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鉴定完毕,我需要的是有传感器的ACI,我把ACI看的差不多了,如果以后不用传感器,TI还是不错的选 ...

多指点啊

网友C:
到网上找点文献,都有控制策略的,按照控制策略来写程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网上找点文献,都有控制策略的,按照控制策略来写程序就OK了。

恩 谢谢

网友D(2015-07-29):
你好,不知道controlSUITE里面有没有异步电机直接转矩控制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