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P在线编程

楼主(2015-06-16):
想自己做个PIC的ICSP烧录器,因为不知道ICSP协议,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搞,求助。。。

网友A:
是PIC24/DSPIC33系列?

http://elm-chan.org/works/avrx/report_e.html

这是一个AVR的烧写器,但是作者同时也给它开发了PIC24SP软件,用于PIC24/DSPIC33系列芯片烧写,学习这两个系列的ICSP协议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B:
KIT3那么便宜,自己做烧写器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T3那么便宜,自己做烧写器干啥?

产品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IC24/DSPIC33系列?

http://elm-chan.org/works/avrx/report_e.html

用的是PIC12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