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12)

楼主(2015-06-16):
29.6.2.7 捕获操作

    为了使能应用捕获操作,TC内部的事件线必须被使能,在事件控制寄存器中的TC事件输入比特

(EVCTRL.TCEI).在捕获能被执行之前,被用的捕获通道也必须在控制C寄存器中的捕获通道x使能比特组

中使能。

    事件捕获行为

    比较/捕获通道能被用作输入捕获通道来捕获任何从事件系统并且给它们一个时间截。因为所有捕

获通道用一个事件线,当执行事件捕获时,只有一个捕获通道在一个时间里应被使能。

    下图屏示一个通道的捕获事件。

    当捕获中断标志被设置并且一个新的捕获事件被检测到,这时将没有地方存贮新的时间截。结果,

在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中的错误中断标志(INTFLAG.ERR)被设置。

    周期和脉宽捕获行为

    TC能执行两个输入捕获并且在边沿复位记数器。这使得TC能用来测量脉宽和周期。这可以用来描述

一个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

    当用PPW事件行为时,周期(T)将在CC0里捕获并且脉宽(tp)在CC1中。在PWP事件行为中,脉宽(tp)

将被在CC0中捕获并且周期(T)在CC1中捕获。

    选择PWP(脉宽,周期)或者PPW(周期,脉宽)在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行为比特组(EVCTRL.EVACT)使

能TC执行两个捕获行为,一检点在上升沿一个在下降沿。

    在事件控制器中的TC反转事件输入事件控制寄存器,用来选择反转应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发生。如

果EVCTRL.TCINV写的是1,反转将发生在下降沿。事件源被捕获必须是一个同步事件。

    为充分了解频率和占空比的输入信号周期,激活CC0上的捕获并且向控制C寄存器中的捕获通道x使

能比特组写0x3(CTRLC.CPTEN)。这时只有一个测量需要,另一个可以作别的目地用。

    TC能检测输入通道信号的溢出。当捕获中断标志是1并且一个新捕获事件被检测到,这时没有空间

存新的时间截。结果,INTFLAG.ERR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