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最近在做LWIP移植,遇到点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在线等

楼主(2015-06-16):
最近在移植LWIP,现在电脑通过网线接到无线路由上可以PING通板子也能通过端口号和IP收发数据,但是把网线拔掉电脑通过无线WIFI连接到路由器怎么ping不通了,哪位做过LWIP的移植求指导,困扰了好几天了。(板子通过网线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上)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不在一个网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不在一个网段吧

设置的一样啊

网友A:
你的无线路由是当成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无线路由是当成交换机用?

不是啊,就是用PC通过无线控制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就是用PC通过无线控制板子

你无线路由如果不是当成交换机用,板子和电脑怎么可能是在一个网段上,无线广播会另外开个网关。你看下你电脑的ip地址和你板子的ip看是不是同一个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无线路由如果不是当成交换机用,板子和电脑怎么可能是在一个网段上,无线广播会另外开个网关。你看下你 ...

这是电脑的
IP:172.16.14.189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72.16.0.1
这是板子我自己设置的
  IP4_ADDR(&ipaddr, 172, 16, 14, 150);
  IP4_ADDR(&netmask, 255, 255, 255, 0);
  IP4_ADDR(&gw, 172, 16, 0, 1);

网友B:
可以仿真下。首先确定有没有收到ping命令包,如果没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问题,如果有,可能是Mac或lwip把这个帧过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仿真下。首先确定有没有收到ping命令包,如果没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问题,如果有,可能是Mac或lwip把 ...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仿真下。首先确定有没有收到ping命令包,如果没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问题,如果有,可能是Mac或lwip把 ...

我仿真了一下,在我ping的时候是有数据收到的,怎么解决这个被过滤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