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精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5-06-16):
例如失调电压的影响、失调电流的影响、CMRR的影响、PSRR的影响等等

是要把这些所有影响精度的量加在一起吗??
感觉加在一起那运放的误差太大了,还是这种方法有问题?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不同用途,型号不一样。
你举个例子么,怎么误差太大了?空谈对技术没有好处呀。

网友B:
看实际工作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所有误差都要考虑,误差不是简单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际工作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所有误差都要考虑,误差不是简单相加。

那是应该怎么计算呢?
不相关误差平方相加开根号?
但是怎么确认各项是否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不同用途,型号不一样。
你举个例子么,怎么误差太大了?空谈对技术没有好处呀。 ...

我算了啊
感觉算完之后加在一起误差挺大的啊
还是应该平方求和开根号?

网友A:
很好奇,你怎么算的,算什么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你怎么算的,算什么指标?

运放的输出精度呗

网友A:
那有你这么麻烦的,输出精度,取决于你的电路形式和器件本身。
如果是直流信号,考虑输入漂移、偏置电流。
如果是差分放大,才考虑共模抑制比。
至于电源纹波抑制,你稍微加稳压就足够了。
说了半天,只见你在问,又不肯具体问题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你这么麻烦的,输出精度,取决于你的电路形式和器件本身。
如果是直流信号,考虑输入漂移、偏置电流。
...

同相放大没有共模电压吗,电源抑制引进的输入偏置电压比不用计算吗
还要我怎么说?这说的不够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相放大没有共模电压吗,电源抑制引进的输入偏置电压比不用计算吗
还要我怎么说?这说的不够明白吗? ...

你厉害,你这么懂呀,您自己考虑好了。
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杞人还忧天呢。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具体细节。
就算同相放大好了,外围电阻是多少,偏置电流是多少,输入漂移是多少?这才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至于共模电压,考虑它干吗?如果放大倍数是1,不用考虑,如果放大100倍,也不用考虑,因为输入信号肯定很小,否则输出早溢出了。

网友C:
分为系统的,和随机的。
系统的各项是直接相加,有正负,加后可能相互抵消(部分)
随机的是平方和跟。
总的是上面两大类和。

一般,load,line,瞬态,温度,增益效应,属于系统的。
工艺导致的,失配,参数变化等,属于随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应该怎么计算呢?
不相关误差平方相加开根号?
但是怎么确认各项是否相关? ...

这里,能针对自己的问题,可以估算的人不少,但我看谁也讲不清。先找本误差书看看,按误差大小排队,贡献大的重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你这么懂呀,您自己考虑好了。
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杞人还忧天呢。
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具体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能针对自己的问题,可以估算的人不少,但我看谁也讲不清。先找本误差书看看,按误差大小排队,贡献 ...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逼啊
懒得理你,什么都几把不懂还上来装逼
会点尝试就知道自己牛X呵呵的却不知道再被人眼里**一个 ...

你可是刚来的,gx_huang模拟电路可是十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是刚来的,gx_huang模拟电路可是十分厉害。

厉害说话也不带这么装逼的吧

网友A:
不说了,如果连具体电路都不肯说,连运放基本常用型号和性能都不了解,有什么用呢,却去研究误差理论,领教了。
有一个产品,客户问,系统平台上面的电压显示误差多少?我说,这只是显示大概的电压,48V时一般误差是1V以内。
他又问,能否做到0.2V以内,我说做不到,这只是附带功能。
又问,你给个理论的最大误差,我说理论最大误差起码7%,给你又有什么用呢,ADC的电源和参考源就是LDO输出的,这个LDO,规格书上误差5%呢,还有输入分压电阻的误差,7%是起码的,但是,实际误差,一般在2%以内。如果你要求精度高,我们可以校准,但是温度漂移就无法保证了,毕竟不是专门测试电压的系统,只是附带的功能。如果参考源的误差5%了,有人还去计较ADC的非线性误差,岂不杞人忧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了,如果连具体电路都不肯说,连运放基本常用型号和性能都不了解,有什么用呢,却去研究误差理论,领教 ...

大哥,真没具体电路,我就是想知道运放本身引进的误差怎么计算,是简单求和还是均方根相加?
你巴拉巴拉说的那些百度都有大家都明白,你回帖之前是不是先看看别人问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了,如果连具体电路都不肯说,连运放基本常用型号和性能都不了解,有什么用呢,却去研究误差理论,领教 ...

那请教大哥一下,按照您的说法,你理论计算7%,你说的实际(应该是实测吧)2%,那你的产品说明书最大误差写7%还是2%
莫要抬杠大哥,正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大哥一下,按照您的说法,你理论计算7%,你说的实际(应该是实测吧)2%,那你的产品说明书最大误差 ...

请仔细看我给客户的回答,要满足1%-2%的误差,必须加校准,具体误差,还得看校准的设备精度。要满足0.2V的误差,这个电路和成本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真没具体电路,我就是想知道运放本身引进的误差怎么计算,是简单求和还是均方根相加?
你巴拉巴拉 ...

那你要求的分析误差的理论,百度上也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我给客户的回答,要满足1%-2%的误差,必须加校准,具体误差,还得看校准的设备精度。要满足0.2V ...

我就说你看不懂别人问啥
先是转移话题,然后巴拉巴拉说一堆
你回答的是我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我给客户的回答,要满足1%-2%的误差,必须加校准,具体误差,还得看校准的设备精度。要满足0.2V ...

我就说你看不懂别人问啥
先是转移话题,然后巴拉巴拉说一堆
你回答的是我问的吗
你说你校准可以达到,然后温飘就无法保证了,那你到底能不能达到,你跟谁玩文字游戏呢?

可以达到1%-2%,你没有看懂?因为车间的系统,和电路本身的温度漂移,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我给客户的回答,要满足1%-2%的误差,必须加校准,具体误差,还得看校准的设备精度。要满足0.2V ...

具体误差,害的看校准的设备精度
你这句话相当于废话,给不出误差值往校准的设备精度上扯,你就是这么牛X的啊

网友A:
一个不懂具体电路、不懂生产、不懂车间设备精度,只会问误差分析理论的人。
关键,还只会咬人了,我那有这种人牛X呀。
这个论坛有屏蔽词功能,可惜无法屏蔽大师和流氓。
误差数据,特别是温度系数,需要各个器件的原始数据,没有准确的原始数据,何来分析。
一个经过校准的系统,误差就是校准系统的误差,连这个都不懂,还咬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懂具体电路、不懂生产、不懂车间设备精度,只会问误差分析理论的人。
关键,还只会咬人了,我那有这 ...

大哥,你说的这些正经工作几个月的都懂
你就说说的东西误差到底是2%还是7%?
另外,所以正经的仪器或者测试仪器给出的误差都是一个绝对误差加上一个相对误差,不知道你的能牛X到一个绝对误差,山寨机除外

网友A:
我可不是谁的大哥,请不要让我再次回答此类问题。
就好比我不愿意分析没有具体电路的运放的输出误差,如果输入失调电压是10毫伏,如果电源抑制比或者共模抑制比导致的是0.1毫伏,如果信号源内阻很低,偏置电阻比较小,差别n个数量级,去算这个偏置电流导致的误差,也真是。
一个LDO的输出误差,5%只是厂家为了省事的一个数据,包含了输入电压、负载大小、温度、老化等各种因素,厂家没有给出具体数据,只给一个笼统的数据,还让我回答这个误差问题,笑死了。我宁可让手下人去测试足够多的机器,各种条件下,统计误差范围。

楼主:
别给大家讲百科,都懂好了,我错了

网友A:
这不是百科不百科的事,也不是技术知识的问题,是有人热心给他解答,反而骂别人,这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做过多少产品?即使大学的教授也没有资格啥情况都不了解就说别人工程师做山寨产品,你学的知识别人也学习过,别人经历的事情你不一定经历过。
不需要怀疑别人,说什么误差竟然是绝对值,而不是百分比加绝对值,嘿嘿,我几十年来万用表都买了近10个,会不知道这个?
一个简单的运放电路,如果输入失调占主要因素,如果经过系统校准,则,个体差异部分得到校准,但是温度老化等因素无法得到很好的校准,除非电路另外加温度补偿,如果连其中的各种因素占的比例都不知道,分析啥呢。别以为别人写的就是抄百科的,别以为什么都可以百科里找到,找到了不理解也白搭。

楼主:
第一:是你提出误差是一个绝对差值的2%或者7%,是我跟你说要一个绝对差值加上一个相对差值,不要误导大家,回去翻贴看第26楼
第二:你既然知道有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你的东西就要有说明。不能校准完是2%然后说温度那东西我整不了然后就告诉人家2%。按照你的说法,WCA就没必要做了
第三:你不是热心解答,你是在冷言冷语的讥讽,你可以看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可我就是不鸟你这种人
第四:你在本帖里说的所谓的别人不知道的工作过半年以上真正调试测试过的大家都知道

网友A:
到此为止,我8楼10楼回答了,你就开骂了(开骂的帖子已经被站方删除了)。
真不明白,8楼和10楼的回答,哪里不热心,哪里就值得LZ开骂?
我只是建议具体电路具体分析,还举了例子。
到此为止,如果系统不校准,误差最大7%左右(理论值,其实这个概率很低),经过校准,由于没有原始数据,但是凭测试,可以保证1%到2%(非理论值,即使有超出的,概率很低很低)。你这种人,连具体电路都不知道,没有设计经验积累,别指望半年后就懂。

网友D:
工程师选合适自己设计的器件即可。。。楼主既然算出误差大,就把计算过程贴出来,我们就事论事。

网友E(2016-08-04):
无意中找到这个帖子,我觉得很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一名硬件开发人员,不敢自称工程师,虽然在成功设计了几个量产产品后,我对硬件设计还是存在很深的敬畏之心;
我也曾像楼主一样对一个量产品硬件电路做了精度(误差)分析,主要是电路中的采样和计测电路,包括运放的失调电压、电流、共模抑制比;电阻精度影响;电源精度;AD精度等进行了分析,将最后的误差作了一个简单的求和,结果吓了自己一跳,误差比自己预想的要大很多。。。
但是我不认为这就说明量产品精度达不到要求,实际测试情况都是满足精度要求的;只能说明一点:理论计算只是可能存在的极限最大误差,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更何况由电阻精度,运放失调电压等引起的误差只是一个固定的误差,可以通过标定解决的;需要关注的是AD采样的精度及一些温漂参数;

网友F:
讨论最好是能针对一个具体的电路;
不然泛泛而谈,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讨论起来需要很多假设,如果、那么。。。
电路形式,器件选型取值,甚至电路布局走线都可能影响实际效果。
楼主是来请教的,还怕别人拍砖啊?心态放宽点吧。。。

网友G:
哈哈~如果你们都不太想举例子那我就来抛砖引玉一下。

上图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以这个为例子,我想了一下所谓的“精度”。
这个模型里由于输入端没有电阻,所以没有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但是有输入偏置电压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只有这一项。
你所说的共模抑制比和电源抑制比,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噪声的范畴。噪声应该是随机的。这些参数应该是平方和根。

网友H:
没具体电路讨论精度还真没意义,不同指标对不同的的电路贡献也是不一样的,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网友I(2017-07-07):
一口一个大哥,却充满着挑刺儿、鄙夷的语气,就烦伪君子

网友J:
这个论坛的人似乎都比较火气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懂具体电路、不懂生产、不懂车间设备精度,只会问误差分析理论的人。
关键,还只会咬人了,我那有这 ...

其他不谈,
“一个经过校准的系统,误差就是校准系统的误差,连这个都不懂,还咬人呢。”
这个观点显然是有失偏颇了。

误差可不只是校准系统的误差哦,除了校准系统外,还有一大堆的。要不然,误差也不会逐级传递和放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找到这个帖子,我觉得很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一名硬件开发人员,不敢自称工程师,虽然在成 ...

“最后的误差作了一个简单的求和”
简单求和有个基本的前提,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是绝对误差需要符合Y=A+B+C+D...
如果是相对的,需要符合Y=A*B*C....

你说说看,你的电路符合这个关系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这些正经工作几个月的都懂
你就说说的东西误差到底是2%还是7%?
另外,所以正经的仪器或者测 ...

你的观点
“所以正经的仪器或者测试仪器给出的误差都是一个绝对误差加上一个相对误差,不知道你的能牛X到一个绝对误差,山寨机除外”

这种说法显然十分偏颇了。

误差有两种表示形式,一种是绝对的,一种是相对的。

“一个绝对误差加上一个相对误差”显然是错误的。你看到的万用表的误差表示形式,自身是没有问题的。那是,绝对示指+相对误差的形式。不是你理解的““一个绝对误差加上一个相对误差””。你把误差和示指弄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其他不谈,
“一个经过校准的系统,误差就是校准系统的误差,连这个都不懂,还咬人呢。”
这个观点显然是 ...

你翻这个老帖干吗呢,引起了我被人骂的回忆。
你可以看看我的完整的意思,不能只看一句话。
校准后,我说的只是校准后的短时间这个范围。我后面还有说温漂什么的。

网友L(2019-09-20):
引用 网友E:
无意中找到这个帖子,我觉得很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作为一名硬件开发人员,不敢自称工程师,虽然在成 ...

您好,可以请教下运放精度和ADC精度怎么分析吗?可以分享相关资料,学习一下吗